宏基V5-431主板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9-04):
接收一个宏基V5-431机器,开机后进系统一切正常,不定时自动关机,排除系统,内存,硬盘和温度原因,换掉BIOS芯片,刷BIOS故障依旧,如果自动关机后,再开机,就又正常进系统,工作一段时间。。。时间不定时,有时候几个小时,有时候半个小时,求指导下。。。
刷BIOS

网友: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ok的bios上传给需要的同志

网友:
注意下小板 和桥吧

网友:
有些开关漏电也会的,注意下

网友:
我有一台K43 也是不定时掉电,头痛了

网友:
刚刚问了下办公室的同事,为什么明星都喜欢聚众吸毒,一个人在家安静的吸毒不好么?同事回复说:就像你喜欢在网吧打游戏一样,重点是氛围!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要是上电池,会出现一下充电一下不充,还没修好。。。。

网友:
这种不定时且间隔时间有时又比较长的,恐怕是接触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