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无CPU供电

楼主(2015-09-04):
接到机器开机不显 同行送修  开机电流升0.7 下降到0.6稳定   测试各个电压 无+vcore  仔细一看 大NEC你懂的拆呀换呀6个 330电容  搞定  开机OK 亮机 没技术含量  高高兴兴装机器   装完不进系统  进PE试试 没问题  打电话可以装系统   那就装呗  装完还那个鸟样 进WIN7界面死机 电流1.5  你妹呀  不会硬盘坏了吧 没坏道 换自己硬盘 装  。。装完还那个鸟样 。拆机  外设拔掉  裸机装    摸到一个管子发热  3VPCU转1.8V的管子 换掉 10A换13A 换完OK系统装上了  但还是发热  求这是啥问题    SW9的图纸  PQ15   AO4496

网友A:
无CPU供电     你刷个BIOS   试试          BIOS    导致CPU供电没有的机器多

网友B:
管子发热多为过流或者不完全导通所致,查输出后级和控制极电压

网友C:
有示波器,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一测就知道了

木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子发热多为过流或者不完全导通所致,查输出后级和控制极电压

控制极电压 4.1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CPU供电     你刷个BIOS   试试          BIOS    导致CPU供电没有的机器多

小哥  你看看内容了没   CPU供电已经修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转换电压过低?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刚好来个神州的机器这个板子差不多  看了下神州 用的管子是20A    换了个20A的管子   用了几天  没事  客户先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