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 达硕电源 待机吱吱响

楼主(2015-09-04):
辅助部分的一个电容 炸裂开了
待机 有吱吱响声
1KV 222M 更换解决

网友:
电源本人觉得没有价值修,

网友:
这种声音可能是这个电容漏电放电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更换的是画红圈的电容吗?

是的 222的

网友:
是因为 受到杂牌的冲击的 新的价格太便宜了
所以才感觉才没 价值修的

网友B:
吱吱响,一般都是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吱吱响,一般都是电容漏电,,,,,

电容漏电?你指一直不停的充放电过程吗?

网友:
待机吱吱声应该是待机电路的电容有问题了吧,就那几个,检查一下吧,看一下容值正常不

网友:
电源   修好的   用的 时间 大概    不长

网友:
    电容    漏夜   修好这个   电源还能用 住吗

网友C:
我的一个电源6105,待机时不叫,开机就叫,碰16脚,17脚的两个瓷介电容,叫声会变化。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个电源6105,待机时不叫,开机就叫,碰16脚,17脚的两个瓷介电容,叫声会变化。不知道什么原因?!

检查初级大功率对管的基极加速电容(一般2.2~10u),次级推挽对管

网友:
好的,我看看,先把它们换了。

网友D:
上次我老板拿了一箱返修后的电源(30元一个电源),拿来装机给人家,一个收120。楼主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我老板拿了一箱返修后的电源(30元一个电源),拿来装机给人家,一个收120。楼主加油,

你老板很会做生意呀,够狠.....

网友:
反正20多个买完了。生意有时也难做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次我老板拿了一箱返修后的电源(30元一个电源),拿来装机给人家,一个收120。楼主加油,

终于找到点安慰 按老是被打击 修电源没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终于找到点安慰 按老是被打击 修电源没意思

有付出,坚持不懈,就会有回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付出,坚持不懈,就会有回报.....

多谢。。有机会 就卖掉 反正5块钱收来的

网友G:
啥也看不出来。。~~是那个绿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啥也看不出来。。~~是那个绿色的?

就是绿色的

网友H:
应该是蓝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蓝色吧,.......

哦 看错了

网友:
1KV 222M 的电容是作什么用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