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接到昂达H61N R3.0 开机不定时掉电。这次不好修,求救。。

楼主(2015-09-04):
这是一块正常触发的板子。触发后查供电正常。进BIOS看供电也正常。查看USB电压也下常。
但就是会突然掉电自重启。一时会开机几十秒就掉电重启,有时候好几分钟或十来分钟才掉电。。

敢问维修思路???

网友:
个人估计是桥的问题。。上BGA 或许会有惊喜。。

网友:
上示波器抓掉电吧

网友:
掉电重启没办法 .  掉电 死机好办,查电压..哪个不对查哪里.   一般做法是放弃.

网友A:
感觉要有示波器才好修。。。。我都想买个示波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要有示波器才好修。。。。我都想买个示波器了。。。。。

没示波器。。这玩意太贵了·很少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示波器。。这玩意太贵了·很少用上·

我的店不是专业的维修店。。我都打算买台来玩玩了。。。其实工具早买-早用-早挣钱。。。。。多修好几台笔记本就回来了。。。

网友C:
这种就算有示波器也难搞。 。 楼主说了有时候要十几分钟才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就算有示波器也难搞。 。 楼主说了有时候要十几分钟才掉电啊

昨晚洗了主板,刷了BIOS。触发后一直没掉电。当我以为好了的时候。两小时过去了。又掉电重启。。
看来只能退回给客户

网友:
这板好多都是触发掉电循环的 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