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元不到就可以让你的音响脱胎换骨(V3菱悦)

楼主(2015-09-04):
  以前听中感觉音乐里少了点什么,像是被切掉了什么一样。

  装了个低音炮也不对。

  研究电路才发现,我们车子的机头被阉割了。

  哪个设计的电路?

  功放频响下限居然定在185HZ,就是说185hz以下频率在我们车上是听不到的。但是,不是功放不能重放,而是功放从未得到185hz以下的频率。TDA系列功放芯片完全可以重放20hz。既然这样,那就自己动手改吧。

  开始:

  1、准备工作,104电容12片(0.1uf),飞利浦公司的推荐电容就是0.1uf(更多容量大家可以试试;我使用的是474(0.47uf)CBB电容)。由于本车电路设计原因,在后级有阻容网络导致了电路中存在两个耦合电容,那么有电子知识的人都知道,电容串联后容量变成一半;电容类型不限(跟音质稍微有点关系),烙铁一般,工具若干。

  2、拆机,这个不多说了。

  3、参照下图在以下位置处并接电容并焊接。

  4、做好绝缘工作。贴胶布,或者打胶,建议胶布。

  5、复原。

  实际照片的话我已经做过绝缘处理了。拍了更看不出。我PS了一下,大家对比着看吧。

  其实就是买12个电容,照上面的图焊上就行了。原理动不懂无所谓。只要焊接无误。上机就ok。,虽然本车扬声器系统频响只能达到45hz左右,并且灵敏度已经很低了。但是听感完全是两样的。低音个人感觉提升是有限,但是音域绝对是开阔了.听起来也有味道了。本来干巴巴的.尤其以前听大提琴的.都不想听,现在改完,哇,那个熟悉的感觉回来了.

  注:

  图中圆圈部分为电容实体。

  电容有两个极性小电容一般不分极性,并且在这里用作音频耦合用,电压不超过1V,耐压也可以不考虑。

  1.3.为收音机信号前级输入耦合电容

  2.4.为cd/usb信号前级输入耦合电容

  5.6.7.8为前声场输入输出耦合电容

  9.10.11.12为后声场输入输出耦合电容

  用贴片电容来做耦合倒是玩音响以来所仅见。

  贴片换也可以。但是由于焊盘限制。不可能有多大变动。

  另外换贴片对于动手能力要求更高了。

  0603系列贴片电容容量最大0.47uf,即474,再大就是0805了。

  其实我也保守了。飞利浦推荐耦合电容是0.1uf。

  本机头后级串联了两颗,不管容量如何。

  本改动肯定会增加低频的频响。

  具体表现就是,让你的人感觉到音乐而不只是听到。

  附功放芯片电路图一张

网友:
这样搞过,有多的变化    音质会变的好吗??

网友:
新生代的,长长见识,挺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