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45-A DA0MTKMB8E0

楼主(2015-09-04):
东芝C45-A DA0MTKMB8E0花了十块钱买的,刷了可以亮机,用到的加点分吧

东芝C45-A DA0MTKMB8E0.zip

网友:
刚好修到,谢谢了

网友:
不通电么 还是掉电。

网友:
电流跑显卡,内存跳波两次

网友(2015-10-16):
我的有台掉电,下了刷刷看看

网友:
我的不开机,也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2017-12-30):
BIOS可以亮,就是亮的慢,我算了一下,按下开关扭,要20秒后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