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精盾K480N-I7同行故意做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5-09-04):
                                                                    板号  A24FD  MAIN  BOARD  REV:2.0
此机也是同行拿过来,主板已经拆开,说是不通电,拿到板子看了下很明显修过啊,多处动过痕迹,打了公共点及各大电感无短路,上电,立马上到0.650A,这尼玛短路啊,南桥巨烫!!!测了一下3.3V  5V  已经出来了,其它电感无电压,然后我走快了一步,南桥就被我搞下来了,再通电,待机电流正常了,3.3V  5v正常产生,然后换了一个新的SLJ8E上去,故事正式开始了。。。

更换南桥后,满以为故事应该到此结束了,可是一首《涛声依旧》响了起来,我也跟着哼了几句,开始修,没图纸没点位,盲修,首先找到上家动过的地方,当我把JP2703断开时待机正常了。

待机0.02,不触发,找到EC参考图纸如下

实测RSM_RST#没起来,对地阻值正常,直接来到BIOS,又出现了问题。

BIOS的6脚连的电阻藏在BIOS芯片角落里,已经被维修同行搞破损,直接锡线连上,然后去网上下了个BIOS 一看8M的,而主板是6M,找来8M的BIOS芯片刷上去。欧了,RSM_RST#3.3V出来了,电流没起来0.033,近了一小步,离成功进了一大步,现在SLP信号没起来,转移战线,来到之前的JP2703,准备测量一下两边的电压,结果表笔一碰,两个焊点连在一起了,开关灯亮了,这是触发的节奏啊,然后将JP2703焊点连上,CPU装上,电流飙到1.6A,分组供电全部起来了,南桥巨烫,接下来,我们可以思考了。
  此时的电流肯定是高了,有分组供电产生的电流,有短路电流,然后断电,挨着来打南桥后面电阻、电容,电感对地阻值,结果问题浮出水面。

上图两处电阻两端均对地为0欧,立马断开,测量焊盘一端接地,一端400度,很明显上家在这动手脚了。

维修总结:此机我估计最初故障只是BIOS问题,上家修好后,客户不修,一气之下动了手脚,然后客户拿到我的同行那里去,再到了我手里维修,总结如下:
              1,通电直上0.650A,是因为上家在南桥背面做了手脚,同时也让我误换了个桥,点个赞。
              2,EC不发RSM_RST#信号,是因为上家动了BIOS 6脚电阻,同时更换了BIOS的大小,想误导我。
  维修结束后我找到了此机南桥背面的图片,虽说来到晚了些,但是让我心里舒坦了些。

最后送上此机BIOS

网友:
这下手也够狠的,搞破坏

网友:
功力深厚啊!这多问题也能修好。这机器有点位吗?

网友A:
能否把图纸和点位传上来?

网友B:
楼主确实牛,是我偶像,我要学成像楼主这么牛就好了

网友:
我见过被换了不下20个小件的。。真不知道是什么仇恨

网友C:
话不多说,直接加分就是了,佩服

网友D:
同行故障做得也很隐蔽,特别是南桥电容,一般很难检查,好可恶。楼主技术厉害这样都能搞定,佩服。如果楼主能把维修过程更详细点,比如:一些如何检查的步骤和测量数据分享一下那就更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行故障做得也很隐蔽,特别是南桥电容,一般很难检查,好可恶。楼主技术厉害这样都能搞定,佩服。如果楼主 ...

修好后客户不修的机器 做手脚有什么可恶的?我不觉得 我挺理解这种同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行故障做得也很隐蔽,特别是南桥电容,一般很难检查,好可恶。楼主技术厉害这样都能搞定,佩服。如果楼主 ...

在不是破坏性的目的下能做成别人发觉不到的故障,也是人才来的!高手与高手之间的较量过瘾!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最重要的还是非常细心,连南桥背面做了手脚都能看出来!好像这机器没有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后客户不修的机器 做手脚有什么可恶的?我不觉得 我挺理解这种同行的

我并没有说可恶,大家都是做维修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这么做。只是总结一下维修记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能否把图纸和点位传上来?

不好意思,这机器无图无点,盲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这机器无图无点,盲修。。。

哇噻 可见你实力多厚,无图无点修好。佩服佩服!稍后有分再加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确实牛,是我偶像,我要学成像楼主这么牛就好了

兄弟言重了,互相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话不多说,直接加分就是了,佩服

然而你并没有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噻 可见你实力多厚,无图无点修好。佩服佩服!稍后有分再加给你。

好的,谢谢,相互学习,至少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先不要干桥。避免大家走弯路。

网友:
你的帖子也是简明易懂,可以让大家多学习到很多东西的。希望多多发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然而你并没有加分。。。

我看到的时候超24小时了哎,下次一定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的时候超24小时了哎,下次一定加

网友:
同行这样做理解!是我,直接30V5A上去全班烧机!我这边检测不修的都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