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不跑码

楼主(2015-09-04):
拿到版试机一看不跑码有复位,早就听说华硕822排阻容易坏,毫不犹豫换排阻。刚开始换cpu旁边的一个不行,还是一个样,然后又换了blos旁边的一个,,,立刻完美亮屏

网友:
华硕822的受益者,恭喜楼主发财

网友:
同喜同喜,,多多指教

网友:
都不用量的  直接换??楼主有点牛啊!!

网友:
p5G41 我换完都不行,人品问题》?又不想查图纸,板子不值钱

网友:
华硕822  特别是BIOS和IO旁边。还有桥

网友:
822排阻容易不良,而不是彻底坏,所以测是不一定测出好坏的。有同行觉得对的话就加点分呗。关照关照

网友:
又挣到几十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