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系统到欢迎界面断电,桥附近有个电阻不知多大,求助!

楼主(2015-09-04):
联想G480  版号LA-7981P  进水不多,清理以后,能开机,但每次进系统至欢迎界面,会自动断电,PE能正常进,做系统也能做完,只要一到欢迎界面,就立刻断电。后来发现桥附近,有个电阻被水泡失效了,怀疑跟这个有关,但没有点位图不知道多大阻值,求助下图,桥旁边白色数字15的右边红圈内的电阻阻值!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5-9-5 11:35):
此机以修复,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一个603的电阻,没找到一样大的,换了个563的上去,就OK了,不再出现断电现象,如果不是那个电阻坏的很明显,还真的就修不好了,那么多的上拉电阻,怎么也不会想到是那里坏的!

网友:
放个10k试试嘛

网友:
应该是走信号的,大一点就行了

网友A:
有修这个的 帮楼主测下 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修这个的 帮楼主测下 加分@

加多少分,这个是关键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多少分,这个是关键词

能解决 楼主疑惑 加多少分合适呢 你觉得

网友:
桥附近一般都是10K 电阻比较多,可以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上拉电阻,,4-20K试试

网友C:
我觉得不关那个电阻的事。。。。  你装系统不打驱动试试看。能不能进到桌面。 下面的就不用我说了吧  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
哎,,前几天才修到,,换EC的。。。

网友:
测量这两点阻值分析一下,进桥的多为上拉的信号多,可以考虑10K。但估计桥有进水是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关那个电阻的事。。。。  你装系统不打驱动试试看。能不能进到桌面。 下面的就不用我说了吧  希望 ...

都试过了,无论是Win7还是XP,什么驱动都不打,也还是一样,到欢迎界面就断电。只能用PE进,没事。

网友:
刚好修到是个330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