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安装系统开机蓝屏

楼主(2015-09-04):
一台GA-H61M-DS24.0的主机G1610,cpu,顾客来了说经常蓝屏,后来就开机到欢迎界面就蓝屏,,,,重新安装系统,,一样,用的是GHOST,,用了好几个版本,用大白菜U盘安装,都是一样的,,小弟接触电脑维修不是好久,,电源,内存,硬盘,都代换过了,,,,主板和CPU刚好现在没有,没有代换,,,,,请大家帮忙,指点指点,,一般会是什么地方的原因,谢谢

网友:
装完系统改下硬盘模式看看

网友:
谢谢指点,,现在已经是在IDE模式了

网友:
补充一下,上次也有安装过一次,,,集成显卡驱动安装上就蓝屏,,【可能没有正确安装驱动,没有原来的光盘】,,后来加了一个独立显卡,,,用了两个星期,又蓝屏了,,这次怎么安装系统都安装不上了,,,一到进度条就蓝屏,,,

网友:
如果都替换过了 主板可能性比较大,你重点测试下内存方面的电压吧!

网友:
可能就是主板了

网友A:
谢谢大家指点,,,用了另外一个平台的主板和CPU测试,,,其他的都用故障机的,,,,正常使用,,,,有点郁闷啊,,H61那个主板好像才两年多一点,,,现在就这样先让客户暂时使用

网友:
哦,,,还想请教大家,,,,故障机安装系统的时候运行PE可以的,,,,可能真的是主板的内存供电,,或者总线,,或者会不会是CPU的问题呢,,,,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内存不兼容?

网友:
换张主板看看 到底是不是主板问题  是主板问题在继续维修

网友A:
X谢谢大家指点,明天找一个CPU试一试,,应该就能知道是不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谢谢大家指点,明天找一个CPU试一试,,应该就能知道是不是主板的问题了

你怎么不休呢?怎么老是代换

网友:
哈哈,,谢谢大家指点,,,我也想维修好啊,,,可是现在没有确定是哪个坏了,,,,也比较少维修主板,没有好多工具和配件,,,慢慢在升级中,,,,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指点,,,用了另外一个平台的主板和CPU测试,,,其他的都用故障机的,,,,正常使用,,,,有 ...

硬盘模式应该是SATA的,

网友(2015-10-10):
引用 网友B:
硬盘模式应该是SATA的,

谢谢指的,,,,现在是IDE,,,,,,,,,,,,,你是 说要用SATA吗

网友(2017-07-12):
主板问题,直接换算了,这种怪问题真的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