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 内接无显示 外接可以亮

楼主(2015-09-04):
版号 K55VD 3.1  经测量屏幕上 PWM  LED EN 电压都不正常 谁知道主板插屏线的脚电压分别是多少啊

网友:
屏线跟屏是好的情况下 量主板屏接口看缺什么供电和信号啊

网友:
刷BIOS   看看      华硕BIOS容易坏

网友A:
你说的那几个是和背光开启有关的 正常自然是3.3V

网友:
内接无显,屏的供电、屏的码片供电要先有, PWM  LED EN 在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几个是和背光开启有关的 正常自然是3.3V

那信号是从哪发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