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OC 开机后不定时黒屏,(只是没灯光)去保护后,亮度不可调

楼主(2015-09-04):
一台AOC 开机后不定时黒屏,(只是没灯光)去保护后(高压用的是TL494L,断开1,16脚对地。),亮度不可调,请问是不是处理错了??

网友:
这个去保护了,好像就不能调光了,,以前遇到都这样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去保护后是常亮,肯定不能调亮度以了

网友:
哦,谢谢回复,现在用几小时后用手摸顶部灯管的位置有点热,底部没有感觉。这样是有危险吗?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我也遇上不定时断电的问题了,它还自己会不定时再重亮起来,想不出什么思路。现在去掉驱动板直接用电源板点亮试机中。楼主要是解决了希望可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