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宏基笔记本4752求助,按开机键无反应

楼主(2015-09-04):
请教大师们。开机键无反应。有电池的情况下,不管插不插电源,按开机键无论怎么按都没反应。
然后拿到电池,第一次插电源,指示灯会亮一下,然后没反应,重新插拔一下,按着开机键(其实有时候不按,用了往里按电源接口),就能正常开机。
电源那个开关板一直正常在用的,这个和主板哪个模块有关?  和BIOS电池不放有关系吗?
谢谢!
对,进入系统后,按开机键也是无反应的。
如下图,在贵站找到了该型号主板的原理图,我这个故障应该只和KBC_PWRBTN# 27这个有关,默认上拉3V3,然后按下去为低电平,是这样吗?
最后到了EC这块芯片(其实不懂EC是干嘛的。感觉就像个单片机啊),是不是说我这个EC有某些故障?

请各位指教,多谢!
虽然不是专业维修的,但也是相关行业的,是个新人,拜托,谢谢!

网友A:
你是用户吗 建议找个专业检测的

要是搞维修的就找个图纸按照时序修下

网友B:
故障还是在切换电路到待机这一块,故障状态下测量待机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户吗 建议找个专业检测的

要是搞维修的就找个图纸按照时序修下

不好意思,不是维修专业的。只是也是做硬件这块的,还是个新手,主板已经找人修过的。然后回来是这样了。

网友C:
看来楼主非专业维修人员,说得也很笼统,建议找附近维修档口检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非专业维修人员,说得也很笼统,建议找附近维修档口检测一下。

是啊,只不过是搞硬件这块的新人,重新编辑了下帖子,烦劳帮忙看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还是在切换电路到待机这一块,故障状态下测量待机正常不?

多谢回复,不是专业维修的,只是想自己试试修复下。
重新编辑了下帖子,烦劳帮忙看下,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户吗 建议找个专业检测的

要是搞维修的就找个图纸按照时序修下

多谢版主的回复,刚刚说到去附近维修部,上次点不亮的时候去过一次,然后报价被吓怕了,说我主板显卡+CPU全坏,开机1000,给个折扣9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版主的回复,刚刚说到去附近维修部,上次点不亮的时候去过一次,然后报价被吓怕了,说我主板显卡+CPU ...

价位是不便宜了 在找个试试 或者发迅维维修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谢版主的回复,刚刚说到去附近维修部,上次点不亮的时候去过一次,然后报价被吓怕了,说我主板显卡+CPU ...

怎么会报个1000呢,一手机不会坏这么多的,去找专业维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么会报个1000呢,一手机不会坏这么多的,去找专业维修的

然后淘宝找了维修的,200多搞定了,但是板子回来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然后淘宝找了维修的,200多搞定了,但是板子回来出现了这个问题

淘宝你也敢寄去,,,送本地修吧,,,

网友F:
你这机器就小问题   。几十百把块能修好的。 自己不懂 不要乱动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机器就小问题   。几十百把块能修好的。 自己不懂 不要乱动啊 。

谢谢。这个已经是维修过的,原先是点不亮。现在拿回来OK了,能非正常开机,电源键无反应

网友:
最好查时序,感觉像你这么说 觉得EC可能性很大,开机和保护隔离 和他都离不开关系

网友:
看看开关针脚有没有虚焊,虚焊可能性也有。。。。

网友:
我建议楼主还是找个维修点维修  笔记本维修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网友:
先按照不触发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