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用电池正常,电源不正常

楼主(2015-09-04):
ACER 4738G用电池正常,电源不正常,用电池时,显卡和CPU上的温度都不高,手摸正常,但只用电源时,显卡和CPU上的温度都很烫手,一会儿掉电,有时蓝屏,该机原现象不亮,都HM55的南桥后点亮了,现刷了多个BIOS还是一样的现象,请大师指点!

网友:
用电源的时候测测各大电压有没有偏高的情况

网友A:
用的可调电源吗?用电源是后电流跑多少?

网友:
是不是市电不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可调电源吗?用电源是后电流跑多少?

可调是不是有稳压作用?

网友:
你用的是适配器加的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调是不是有稳压作用?

可以看电流啊的

网友:
查下  单用电池  个单位供电多    用电源供电多少 对比下  你这个问题比较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