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主板开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9-04):
一杂牌主板开机不触发,先量待机电压3.3VSB正常,,开机跳针上有电压3.3 正常,,,大致量下IO待机供电正常3.3V ,南桥晶振,有压差,,开机针到IO 是通路的说明开机信号已经送到IO

电路图的情况下,,先强开下看(把电源绿线直接接地,,)开机OK 显示,,,断电再强开,,,主板只是通电,没有复位,,这时再去短开机针开机,,又OK了跑码显示。。

到这,分析下;;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开机信号成功送到IO  IO 发到南桥,,南桥工作正常,成功发出指定到IO  IO在完成最后一个加电动作不成功(就是IO没有把电源绿线拉低。。

问题出在IO  到绿线之间,,,跑线路发现绿线没有直接到IO   ,,先到一个MOS管子 的D极。开机前   D为4.5V
G为4.0V    S为4V    点开机针后,,,G   1.0V    S  0     D   还4.5V      说明IO 已经去接低绿线了,,,只要直接短路DS极就可以了,,,

不出所料。。短接后OK

网友A:
这里MOS管应该是P沟道工作性质,最好建议更换本身解决故障,不然会影响主板关机。

网友B:
不会影响关机的,,,有些主板就是这样设计的,,,可以把绿线直接接到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影响关机的,,,有些主板就是这样设计的,,,可以把绿线直接接到IO

这里短路DS级要取下MOS管进行操作才行。

网友:
换个MOS管更好些

网友C:
如果mos管是n沟道的  那么g是不是电压低了

网友:
这种判断故障的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D:
不会影响关机吗?
  我感觉会影响关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mos管是n沟道的  那么g是不是电压低了

是的,这里MOS管应该是P沟道类型的,如果是N沟道的话,主板开机触发绿线电压是不会被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里MOS管应该是P沟道类型的,如果是N沟道的话,主板开机触发绿线电压是不会被拉低的。

台式机主板上很少用p管的

neco -1 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MOS管应该是P沟道工作性质,最好建议更换本身解决故障,不然会影响主板关机。

你这是给自己加分啊,大笨蛋蠢蛋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会影响关机吗?
  我感觉会影响关机....

主板已经修好,,没有任何问题,关机也正常,,,有好多主板是不要经过MOS管的,,可以把绿线直接接到IO上

网友:
这里MOS管应该是P沟道类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已经修好,,没有任何问题,关机也正常,,,有好多主板是不要经过MOS管的,,可以把绿线直接接到IO ...

这里设计MOS管主要是多个开关控制程序,绿线电压拉低则是与IO芯片 引脚对应PSON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变化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