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H61I-E35(B3)开机自动重启,求bios程序

楼主(2015-09-04):
V星H61I-E35(B3)开机自动重启不亮机,cpu内存桥供电正常,不装cpu不会自动重启,时钟正常,不装cpu不出PCIE复位不出复位电压,安装cpu复位电压瞬间有3.3v,cpu确定是没问题的,内存换过,请各位大侠指点下,谢谢,顺便求个bios,官网没有该主板的bios,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PWM  问题 比较大 可以换个试试  轩辕思天 给我的经验

网友B:
查开机电路应该是io 如果有IO查IO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  问题 比较大 可以换个试试  轩辕思天 给我的经验

谢谢你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更换io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开机电路应该是io 如果有IO查IO电路

谢谢你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更换io解决问题

网友:
IO是易坏的原件,也是最先怀疑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