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2 不触发 维修

楼主(2015-09-04):
型号:映泰H61MLC2  VER:7.4(交机了好像是7.4)
故障:不触发
外观检查:发现 网卡 有腐蚀  显卡插槽也 有腐蚀  应该是 滴进过水。

上不了检测卡 麻烦。
开始:
测 开机开关针3.3V 正常 晶振 有电压和压差正常 摸桥 没发烫(应该还能搞)
     摸类似1117稳压器 温度都正常 测 也有5V转3V 正常
测 旁边 的UP0109P 不正常 应该就这里了(虽然我也不知道 它干什么用的 这知道电压不正常)
电压如下图:

料板找了个up0109p 换了上去  直接烧掉
不行哦  找找电路图 看看
在论坛找到了图纸  谢谢分享

发现 供电 正常是5V的
跟着走  发现 它经过一个写着100的电阻 来的
还并联一个电容 C42
拆下 电容   发现 5V正常了
应该就是 这个贴片电容C42的问题了
果断换掉  C42  电压 正常了 把 UP0109P 装上去试  也正常了
4脚 输出端 也有3.3V了
高兴  直接点开关 上电
风扇转了
...
滴--一声响  此板修复!

晚上11点半写个贴 不容易呀  加加分哦!~

我每次上图纸都是问号 显示不了 不知道是我系统问题还是 浏览器问题 换过浏览器也不行
就发个连接吧 本论坛上找到的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4501-1-1.html

网友:
补充下   网卡已经拆了   +USB 网卡用

网友A:
看楼主修得好轻松啊,甚是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修得好轻松啊,甚是羡慕……

其实也不是特别轻松 是因为 这边有腐蚀 所以就重点放在这边  也幸运 是这边的问题

网友:
原来是电容在捣鬼

网友B:
这个 UP0109P 应该是产生南桥待机1.1V电压的。

网友:
学习了    感觉难度有电大

网友:
分析的比较少噢……

网友:
好轻松呀
这技术,好佩服

网友C:
行云流水啊 但是描述简单维修难啊 !想必楼主也是好不容易修好了  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行云流水啊 但是描述简单维修难啊 !想必楼主也是好不容易修好了  不错!

是的  其实也花了 大半个钟 才修好 只是 写太多  怕 你们不愿看  所以 就直接写 结果了

网友:
还是不错的,进水的板子能修好不错了,我看到进水严重的都不想修,说不定修好了又哪里坏掉了

网友:
yy原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E:
  那个UP芯片是产生南桥待机供电的吧

网友F:
H61板子比较难修,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UP芯片是产生南桥待机供电的吧

应该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UP0109P 应该是产生南桥待机1.1V电压的。

图纸 我没有继续 看下去   按道理  应该是 给南桥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H61板子比较难修,楼主厉害

H61 坏彻底的 故障 和往常一样 修   风扇转下就停 一会点亮一会点不亮 的那种 不稳定的故障  我也好怕  H61风扇转下就停的那种 我也 摸不着头脑

网友:
这个应该是3.3V待机供电的,给南桥的

网友:
吐死   这个坑人的客户    昨晚10点多  拿电脑回去  又上不了网 今早 又过去上门  (隔壁街道)给了我10块钱   刚刚又那电脑过来   说   打开网页 要打两下  才能打开 (第一次弹窗口 第二下是 点全屏显示) 我晕死  又给他弄了个 浏览器~~~加维修费 才
70块    去年  他叫我上门  我不上(因为去了都是10块钱)  打我电话  我拉进黑名单  不想做 他 生意    他就在大街 大骂街(我人不在)    一点都不懂电脑 真可怕!  去年 第一次给他上门  说 开不了机  我背着电源 内存 检测卡显卡等等  去到  原来是 上不了网  NND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其实也花了 大半个钟 才修好 只是 写太多  怕 你们不愿看  所以 就直接写 结果了

那也不会的  写的详细些  大家会更喜欢的!

网友:
C42漏电引起10欧限流电阻输出端被拉低,赞一个!

网友:
楼主这功底也不错啊,,都是按照时序来一步一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