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工作半小时后出现抖动横带,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楼主(2015-09-04):
直接上图:

还有视频

屏供电5V稳定,是不是要换驱动板了? 还是屏自身的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过是驱动板的事  最好还是替换法

网友:
百分之90是屏的问题

网友A:
得,这么说这钱不好挣啊

网友:
如果是旺季,就折腾这个屏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不用修了、。屏的事。

网友:
你直接测屏不就能确定问题了,很简单的,自己的一套好的工具就可以了,支持屏故障

网友:
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看样子应该不是屏的问题,看一下驱动板,或者有原件热稳定不良

网友:
你用通用板测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
感觉是屏问题多点。。

网友:
灯管打火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可能性大点

网友:
可能是灯管

网友:
看是屏幕的的问题

网友:
自己拿一套通用版试机不就好了吗

网友:
屏占8成吧大概

网友:
明显是屏幕的问题, 换一个

网友:
逻辑板也有可能这样。

网友:
感觉像是VGL或者VGH问题。。。

网友(2015-10-07):
用通用板点屏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是驱动板  的问题 我店里有一天  现象一样  换了驱动板 一个鸟样

网友:
屏幕可能性很大的
最好换版测试一下

网友:
没有电屏件么,硬修有时候很费事的

网友B:
最后是什么问题确认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是什么问题确认下来?

屏幕主控坏,找不到配件

网友:
很可能会是屏的问题

网友:
99%是屏电路问题   刚修复一台HKC的 现象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这么说这钱不好挣啊

好修,看一下屏电路有没有max17073e芯片  加焊有惊喜

网友:
屏的问题屏的问题

网友:
可以 先找 驱动板  点  试试啊

网友:
屏的问题居多,肯定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遇到很多了,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 你最好有套点屏配件 排除下屏

网友:
没有灯管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