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8H61-MLX3PLUS R2.0无法软关机

楼主(2015-09-05):
华硕P8H61-MLX3PLUS R2.0无法软关机,在系统里点关机。。机器关掉后。。黑屏下 。就自动重启了。。那位知道这个主板关机时序的给说下 。 。谢谢各位大神了。。
自动重启

网友:
好像一般都是IO问题.
如果不重启,关不掉机. 根着查相关电路的的EN脚查起

网友:
首先看一下SLP信号是否变为低电平再说呀,最好先刷一下BIOS,一般可能是程序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