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创维32E320W(8M41机芯)有时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5-09-05):
外地回家,碰上家中一创维32E320W(8M41机芯)有时不开机故障.
因为是第一次修大屏液晶电视,不太熟悉,走了些弯路

故障现象:待机状态下,遥控或待机键有时不开机,待机红灯会灭,但无图,遥控及按键均无用,必须重开关机或插电源
维修:初步估计是待机电路出了问题.从网上下了32E320W电路图,故障时经查,电源板+12V正常,12V转5V,5V转3.3V也正常.开机后,1.3V,2.5V内存电压正常,及5V_STANDBY电压均正常,各电源电压正常.但故障时BL-ON/OFF控制电压无(屏不会亮),查VBL_CTRL为高电平,不正常(无故障时应为低),经检测,该电路焊接良好.看起来CPU控制不正常,混乱,检查晶振时钟24M,数字示波测得刚好24M,只是振幅P-P值200mv.手上没合适晶振换,觉得时钟没问题.检查复位电路正常.那么可以肯定是CPU程序运行到某一段出问题了.检测FLASH存储器EN25Q32,发现故障时CE的控制电压为低,这样再次肯定是CPU运行一段时不正常.既然是软件的问题,费了好大功夫从网上找了半天都没32E320W的程序,后来找到一个32E350的程序,下了它的电路图来看,跟故障机差不多.决定换程序(第一次修这个,难免忐忑).用USB更新程序后,经测试故障排除.(存储器数据可能被破坏或丢失,导致有时CPU运行不正常)
看来,创维这类电视估计启动时是先由CPU本身基本的控制启动电源,再读取存储数据配置,最后启动显示部分.故障机是在读取数据时出问题死机,遥控及控制键不起作用,无法启动显示.下次维修这类机子时,就比较快判断故障问题所在了.
故障解决:更新U42程序.

网友:
值得鼓励,另外你从老家回来还配的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