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插槽坏, 两个内存插槽 ,右边插上就不亮,报警,怎么办

楼主(2015-09-05):
只有两个内存插槽,右边那个插上就不亮,报警,牙刷子,酒精,洗板水都用上了,无效,求解

网友:
查各个电压吧

网友:
可能是断线了

网友:
仔细观察内存槽弹簧片及周围元件有没有变色的。

网友:
最基本的查内存的基本工作条件工电 SPD 时钟 识别信号上拉电压是3,3v

网友:
上那个插槽的工作条件呀,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有问题

网友:
后面的也洗洗,查查是否有断线

网友:
看看内存槽里有没有断针脚的   和看看后面短线没有  实在不行楼主如果闲的话 也可以换个内存插槽

网友:
查查供电和开启信号是不是正常呢

网友:
查内存的各个 供电

网友:
一般是BIOS CPU座 北桥 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