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关机不断电维修

楼主(2015-09-05):
昨天来了一客户说主机关机不断电。pei-e不认独立显卡。。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大问题呀。高难度。没办法先下板。裸板开机正常。各路电压正常。短接开关复位灯一直亮不断电。。先刷bios吧。故障一样,老师说高英伟达和现在的单桥主板差不多 桥压力山大呀,先打pei-e的阻阻值吧。还真发现数据有2条无穷大。应该是桥虚焊了。对于我们在小区的电脑铺来说bga是高大上的东西。没有。怎么办呢。哪就用热风枪的土办法。先把桥预热20秒热风枪顺时针不停转。然后打上bga助焊剂在加热当然热风枪必须不停转,感觉桥下不停冒气泡和烟在加热15秒就ok。以前正常加焊笔记本桥就这么干。让主板自然冷却10分钟。开始点机正常跑马亮屏关机。现在加pci-e独立显卡正常。烤机30分钟正常。维修结束。上传m2n68bios一份  新手维修大神勿喷

网友:
用不了几天

网友:
没有bga没办法

网友:
楼主啥问题啊?

网友:
是的,我们很多年前也是这么玩的,其实把握好效果一样,

网友:
  会返修的。

网友:
没有BGA,修这样,已经很好了

网友:
牛 这样也可以

网友A:
返修了头痛啊。还是搞个便宜的BGA也行啊,有时候撑面子也好。

网友B:
主板关机不断电。pco-e不认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返修了头痛啊。还是搞个便宜的BGA也行啊,有时候撑面子也好。

有这个打算。早晚还是要买bga的

网友C:
楼主是用1元钱放上面加热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1元钱放上面加热的吗

防爆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1元钱放上面加热的吗

还有这道理?

网友D:
用几天就要回来 风枪加热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几天就要回来 风枪加热不靠谱

没有BGA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E:
我是经常把这个桥 做坏的人  很多时候上BGA 就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经常把这个桥 做坏的人  很多时候上BGA 就短路了

英伟达和amd的容易爆芯片

网友:
用土炮  干桥的 才是高手啊  反正我是不敢这么干 ,  就干过一次   还没成功...

网友F:
路过。。。。。。。。。。。最好用BGA 这样会稳定点。。。呵呵

网友:
这破板都懒得去修它。

网友:
够狠 风抢搞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主板关机不断电。pco-e不认显卡

你现在换了那些东西

网友H:
过段时间看会不会返修,期待风枪当BGA的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路过。。。。。。。。。。。最好用BGA 这样会稳定点。。。呵呵

有些BGA也没用,

网友:
你可以吹久一点,温度别太高了

网友:
楼主牛B的一塌糊涂!我也用风枪干过   干坏了好几个,后来在不用风枪了

网友:
我用风枪焊桥,好了不到十分钟,再加热,火侯把握不到位,桥片爆了,废了。伤心了好阵

网友:
吹到芯片能晃动,估计差不多了 。不然容易返修 。

网友I:
这主板 要换了 或重值 才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现在换了那些东西

什么都没有换,就用风抢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过段时间看会不会返修,期待风枪当BGA的效果如何

肯定没有bga好。要不然卖bga的哭了。我吹好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主板 要换了 或重值 才耐用!

没有bga搞不了

网友J:
一直想试试,下不去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直想试试,下不去手啊

失败是成功的妈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没有换,就用风抢加焊桥

EC发出的型号有没有结束

网友:
好像都是桥问题哦

网友:
有BGA 这板子也返修 ,  最多用个俩月,以前修过个这板子 俩月客户过来焊一次,我都无语了,客户还照样用呢

网友:
估计返修的几率大

网友K:
用风枪干桥的人也是高手,干桥还是BGA吧,买个8百多的BGA也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K:
用风枪干桥的人也是高手,干桥还是BGA吧,买个8百多的BGA也可以啊

800多是不是太垃圾了。你用的什么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0多是不是太垃圾了。你用的什么bga

谊华的,你买的啥的?“

网友:
楼主的土办法不错啊,但返修机率比较高。

网友L:
还好我家有两台BGA

网友:
过几天坏了。客户还的找你。。不是办法啊 不如告诉客户主板坏了。。直接换快旧的。。来的稳定些。。不然客户不认为你是没有工具而是认为没有修好。技术不行导致的。。

网友M:
热风枪吹桥温度和时间参数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要是用风枪搞得好不返修,BGA机器都省了。我是没有这个技术

网友:
单桥现在已经不在加焊。

网友:
我也试过一次 不知道是 风力大了么 还是助焊剂抹均匀  把锡珠吹出来了   还是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N:
会返修的,用不了两个月,这个是用来骗钱 的技术,不错

网友:
就算你用BGA  也容易坏

网友O:
早晚会 返修的    ··  楼主在小区里生意好吗    容易做吗

网友:
植球也这么干嘛,不好掌握啊,一台BGA能用好多年的,维修量大的话还是搞台二手的吧,实用看起更专业点。

网友:
这样就怕返修,我就碰到过

网友:
楼主  过不了几天就得返修 还是找找人上BGA吧  , 老返修 对客户对你都不好

网友:
焊工不错···但还是觉得不太稳定

网友P:
楼主高手,我加焊两个都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早晚会 返修的    ··  楼主在小区里生意好吗    容易做吗

不容易呀。买东西的客户直接带手机比价

网友:
引用 网友M:
热风枪吹桥温度和时间参数能提供一下吗

开300度热10秒加焊膏调到400 看见冒起气泡烟了在来15秒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高手,我加焊两个都死了

amd和英伟达的要时间短点。这芯片小气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好我家有两台BGA

2台卖一台给我

网友:
穷人有穷人的办法,楼主放硬币是让焊点自然下沉的效果么?

网友:
我加焊的都死了

网友:
高手如云啊

网友:
还是搞个便宜的BGA也行啊

网友:
换桥 三级管等

网友:
好强大的土炮  我干过几次 没干好过

网友:
从来都没敢拿风枪尝试过焊桥。     这板子桥是通病。又不是用BGA 。   估计过不了几天还要返修、

网友:
风枪加热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返修了头痛啊。还是搞个便宜的BGA也行啊,有时候撑面子也好。

便宜的会把桥打爆没有用的

网友:
     不怕他不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会返修的,用不了两个月,这个是用来骗钱 的技术,不错

兄弟太幽默了,这有时候也靠运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1元钱放上面加热的吗

那是一角钱 什么眼神

网友Q:
这个就没有必要BGA了,可以向客户推荐四核套装,641 +A55+6900GT一套下来几百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就没有必要BGA了,可以向客户推荐四核套装,641 +A55+6900GT一套下来几百块钱

问题有的客户就是要维修。他感觉自己的东西都是宝

网友R:
请问下楼主pci-e测哪脚测出来南桥虚焊的?

网友:
厉害,下次我也加一个银币上去看看效果

网友:
分分钟返修。。。。

网友S:
这种焊接的风险太大了

网友T:
楼主,不重做是不是容易返修呀,BGA不是可以外包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T:
楼主,不重做是不是容易返修呀,BGA不是可以外包吗

看运气咯。这个不好说。反正我经常热风枪加焊。返修还是有

网友:
引用 网友R:
请问下楼主pci-e测哪脚测出来南桥虚焊的?

打阻卡。数据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种焊接的风险太大了

这个肯定。没有bga没办法。我都说;土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运气咯。这个不好说。反正我经常热风枪加焊。返修还是有

现在我对返修的客户直接说换新的咯

网友:
这款板子就容易桥虚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