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80 不开机

楼主(2015-09-05):
此机器刚开始 短路     现在是各电压正常   不触发   求高手

LENOVO Z580 DALZ23AMB8E0 MB.pdf

网友:
不触发你还各大供电正常。。。 查RSMRST#信号正常不,没此信号 能触发个毛

网友:
待机条件不查怎么触发?

网友:
如果所有供电都正常了,集显供电都有了,那应该跑了,就按跑码不过修,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机子没好

网友:
有没那个知道的,告诉一下,没方向了

网友:
新机型没搞过。

网友:
各路电压都正常,还没有触发吗?又不是台板可以强加电,不触发就查待机条件呗

网友:
查ec南桥的条件看看有没有进水啊

网友:
AC_PRESENT  RSMRST#  这两脚 翘起来 就有3.3v    把pch拔掉测试还是不出这两个电压  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