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JR REV 4.1 内存条码K42JY

楼主(2015-09-05):
华硕 K42JR  REV 4.1 内存条码K42JY  板号

原故障是掉电,能亮机,以为BIOS问题,刷了 N不不亮,后来刷回备份 直接掉电,加焊显卡 ,原来是显卡虚焊导致无故掉电。 送上 亮机BIOS

由于一大早 没带手机在身上,就不上图了。  型号 K42JY   板号  K42JR  4.1  内存 K42JY   现在已经稳定  1 小时测试

K42JrF1.605 K42JY REV4,1 .zip

网友:
又是这样的机子,我真是服了,,,

网友A:
华硕这样的机器修过几台,大多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这样的机器修过几台,大多没修好。

没点位没图纸  当然难修

网友:
恩,没有就只能算瞎修。

网友:
几个显存的,显卡什么型号请说一下

网友(2015-10-16):
正好用的上,谢谢

网友:
显卡什么型号的,这款机BIOS太杂了

网友B:
不会是显卡吧,楼主的机器有没有回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显卡吧,楼主的机器有没有回来啊

一去无回,没返修

网友:
几个显存的,这个机器有4显存,有8显存的

网友(2017-07-19):
修机累啊。修机苦,ASUS的机问题多,很多没图没点的不好修

网友:
我现在也一样的问题,这种显卡那么大,有点难度啊

网友C(2018-09-16):
这个大多都是少电容 多加两个电容就能解决了

网友(2020-01-11):
下来试试电流 2.4左右不显!

网友(2022-04-08):
刷了还是掉电

网友D(2023-05-27):
引用 网友C:
这个大多都是少电容 多加两个电容就能解决了

电容加在主板那个位置,大佬详细说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加在主板那个位置,大佬详细说明啊

=具体位置记不清了 好长时间没有修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