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 R1.0 11013114 bios

楼主(2015-09-05):
联想扬天T2900D 主板L-IG41M Rev1.0 贴纸是11013114,芯片是mx25L8006E 使用afu4.47备份的bios,两个是一样的

.rom的

.bin的

网友:
贴纸是11013114,好像每个主板的贴纸都不一样是吧,最好有图片,或者起码你说明是上2代内存还是3代内存的。

网友:
楼主有图片吗

网友:
3代内存。没有图片,客户拿走了

网友:
我这芯片是25q80b一样吗主板型号是一样的

网友(2016-06-26):
正需要这个

网友(2016-08-12):
正好需要 谢谢了

网友:
解压缩不了   检查下文件

网友:
请问ROM和BIN区别是什么??

网友:
我的刚好是这个型号,先下一个试试。

网友:
两个都下了,但无法解压。。。

网友(2016-10-08):
谢谢,太需要了

网友:
刚刷了个别的不行,下这个试试

网友:
正好修到个复位不跑吗的 刷刷看

网友:
确定是3代内存?

网友:
这个BOIS 今天碰到一个机器跑到13就不走了

网友:
这个我要下载一份

网友(2017-07-02):
我正需要  下个试试我的是时开时不开  不稳定

网友:
我正需要  下个试试我的是时开时不开  不稳定,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