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到底哪出问题了

楼主(2015-09-05):
能正常开机运行,鼠标键盘也都好用。就是集显不显示。北桥应该是好的吧?到底哪个元件坏了呢?

网友:
独显能显示  那你什么主要板配的什么CPU

网友:
amd athlon II 以前用独显的,最近独显坏了换集显刚开始能用的

网友:
还是送修吧,内存,北桥,U都有可能呀

网友:
。。。。不是吧。内存条 桥 U,这几个貌似坏一个就点不亮了吧。关键现在能开机。我都听见开机音来。还能用键盘盲进bios

网友:
何必纠结,能用就行,上独显吧

网友:
有些就是这样的.显示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