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 开机偶尔白屏红绿蓝交替 外接正常

楼主(2015-09-05):
客户机器摔过 一拿来时偶尔开机灰屏 进系统后休眠一下就能正常 换个屏之后是偶尔白屏红绿蓝交替 但是外接都是好的 10次里又一次开机不正常 开机正常后连续开机都是正常  独立显卡禁用了还是这样 各位看下是南桥的问题吗屏的信号是南桥出来的 屏线也换过

网友:
可能是桥掉电了。

网友:
期待大神解答  我也遇到了,都没搞好啊 外接正常,内屏红蓝绿白循环

网友A:
屏线换过?会不会显卡里面掉点了 可以丛植或者看下显存

网友B:
信号应该没过来,我这边也有些显示器没信号的时候就是三色替换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换过?会不会显卡里面掉点了 可以丛植或者看下显存

显卡已经禁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应该没过来,我这边也有些显示器没信号的时候就是三色替换显示的……

信号没有过来,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B:
外接没问题的话,桥没有问题,看看VGA三基色的对地阻值吧

网友:
你吧CPU做加焊一下试试,有可能是摔的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没问题的话,桥没有问题,看看VGA三基色的对地阻值吧

外接正常,那VGA的对地阻值应该正常不,不然怎么会外接正常呢?楼主现在是内屏故障,而内屏是LVDS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没问题的话,桥没有问题,看看VGA三基色的对地阻值吧

这个开上好几次偶尔有一次就会不正常 所以对地阻值肯定正常的

网友C:
风枪吹下显卡,    有没有摔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吹下显卡,    有没有摔过

显卡已经关了  现在是集显

网友:
是不是像检测屏幕那样 出现四色 联想的这问题较多 干桥吧

网友:
从屏接口查起吧!看看缺少什么信号。

网友:
不好修啊,可以在出问题的时候测量屏接口看看,既然问题出现的不是太频繁,建议LZ和客户沟通下就不要修了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开机十次有一次开不了的,我也觉得桥虚焊了

网友:
加焊桥就OK了吧

网友:
显卡问题吧  把显卡焊下试试

网友:
摔过的机器 多焊盘掉点

网友D:
部分显示屏没检测到信号,就是这样的,检测输出信号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部分显示屏没检测到信号,就是这样的,检测输出信号的元件。

屏信号直通南桥的  应该是南桥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应该没过来,我这边也有些显示器没信号的时候就是三色替换显示的……

关键是只是偶尔才会这样 大部分是正常显示的

网友:
屏线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