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医院 门诊票 据打印机LQ300K字车跑偏问题处理

楼主(2015-09-05):
LQ300K医院用得很普遍,字车跑一侧也是很常见故障,字车跑一侧原因很简单上图。

自己清理干净,然后在杆子上加点油就OK了

网友:
  这杆子  打着打着 会跳是吧1

网友:
这故障是不是叫  字车撞墙

网友:
打印机  毛病很多      这种  常见    重要  是 仔细

网友:
针式打印机能通电打印的话,一般问题就是撞车、重叠、拉长、缺画,清理后可以解决大半问题,其它就是断针等打印头的问题了,换针是个细活,没耐心的不建议拆打印头。

网友:
医院大多是楼主发表的那样,太脏经常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