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雷神G150M-B 怪问题 高手们进来看看 给我出点招。谁有BIOS发一个过来

楼主(2015-09-05):
前几天接了一台海尔 TR系列 G150M-B 不触发 拆机测了一下3V对地阻值偏低 测了半天确定是北桥的问题 这好像是5代的U吧,给我客户报完价订芯片 ,芯片装上去测了一下阻值都正常 通电 触发 电流上去了 可不显示 内存换了一下还是不亮,刚好忙一下回头一看妈的显示了,可一直在报错嘟 嘟 嘟的声 右上角的3个指示灯也一真在闪,开始还以为是没设时间 可刚进到系统桌面 就自动关机 进BIOS里是会卡住不对一会自动关机。现在问题是 开机要15秒才能显示 显示后有嘟 嘟 嘟 报错声 报错1分钟的样子就自动关机,这板我只换个北桥 声卡 网卡 IO 有拿起来过  现在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会是我北桥有问题吗?BIOS 里可以调协设置  这机子恢复原厂设置是按F4 我以为是按F9 一直按没反映。

受到警告 2#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L蓝信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再上bga焊一下试试,一般主板正常损坏的很少出现两个故障,既然换了PCH能点亮的了,问题应该是在你换的PCH上

网友:
为什么灌水的一直扣分,还有这么多人狗改不了吃屎

网友B:
看看北桥周围的电阻有没有问题,测一下吧,这问题没遇到过额,一般换了就好了,不行再换一片试试~~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刷BIOS试下  很多换桥后需要换BIOS

网友D:
最好先看一下CMOS电路及相关线路是否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北桥周围的电阻有没有问题,测一下吧,这问题没遇到过额,一般换了就好了,不行再换一片试试~~

周围看了都没有动到什么地方 我再加焊试试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再上bga焊一下试试,一般主板正常损坏的很少出现两个故障,既然换了PCH能点亮的了,问题应该是在你换的PCH ...

我再加焊试试看  要是还不行就只能再换一个芯片了

网友F:
再加焊试试看  要是还不行就只能再换一个

网友G:
什么芯片组?你尝试着去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H:
估计是购置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刷BIOS试下  很多换桥后需要换BIOS

好像只有HM55芯片的才会要吧   这种板的BIOS没地方 找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什么芯片组?你尝试着去多刷几个BIOS试试

这种BIOS 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加焊试试看  要是还不行就只能再换一个

加过了 没用   再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感觉南桥bios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种BIOS 找不到啊

是什么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刷BIOS试下  很多换桥后需要换BIOS

刷个BIOS试下吧

网友:
HM55 换桥后刷BIOS 的多

网友:
考虑bios吧,新的芯片组好像都要刷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什么芯片组???

桥是:SR17E   4代的U

网友I:
你把网卡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刷BIOS试下  很多换桥后需要换BIOS

找不到这机型的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购置的芯片有问题

重新换了一个也是一样的

网友E:
这个扣5分是扣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上bga焊一下试试,一般主板正常损坏的很少出现两个故障,既然换了PCH能点亮的了,问题应该是在你换的PCH ...

我又重新换了一个 还是一样 不会真是BIOS的问题吧 ,这种机的BIOS去哪找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再加焊试试看  要是还不行就只能再换一个芯片了

现在淘宝有点坑,我买过很多显卡和桥都有问题

网友J:
刷BIOS试一下吧 淘宝又卖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淘宝有点坑,我买过很多显卡和桥都有问题

换了一个芯片还是一样的    现在真心不知道怎么回来了 BIOS也找不到  官网上连这个型号都没有。难怪海尔做不大,学人家做高端机 服务又不跟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把网卡拆了试试。

拆过没用 网卡  声卡 都拆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刷BIOS试一下吧 淘宝又卖没

淘宝上没有 就连官网上连这个型号都没有   死海尔 学人家做高端机 服务又不跟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先看一下CMOS电路及相关线路是否有问题呀。

时间这块都能保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扣5分是扣我的吗???

不是,扣那个灌水的

网友:
分析你。妹 扣分

网友:
挺狠的呀,妹妹都被你分析了,还要扣分

网友:
我看到了什么?这板子竟然还用电解电容?

网友:
觉南桥bios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赞一个啊 ,我是小白白

广州迅芯科技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