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宏碁4560的主板,请问显卡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5-09-05):
我的主板上显卡上面的字磨没了,显卡坏了 找不到型号
显卡

网友:
你没找找图纸看看吗?

网友:
我的是装了独显驱动进不了系统,等等拆开在告诉你

网友:
这样的机器显卡容易坏,这种机器换过很多显卡了啊

网友:
是216-080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