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X911全拆解

楼主(2015-09-05):
  你可能听过这款笔记本,但是对于它并没有太多的了解,那我就先跟你吹嘘一下配置:

  它搭载Intel Core i7-4810MQ处理器,核心主频为2.8GHz,显卡就是NVIDIA GeForce 880M(8GB) SLi双显卡系统,由于独显过于强劲它屏蔽了CPU内建的Intel HD Graphics 4600核芯显卡;存储方面它采用16GB DDR3内存与256GB SSD(Raid 0)+1TB HDD存储组合,这样顶级配置对于发烧用户来说,都应该够顶级了吧。不过价格过万。目前一般的人来说,买这个还是有点费力。高富帅的网友可以考虑一下。

  开始拆吧。

  D壳上面有一个 金色的铭牌。

  先拆掉电池,常规步骤。

  打开顶部的塑料壳,就可以看到三风扇,大部分的网卡以及内存条都在这个位置可以更换,左侧有一个喇叭。

  看起来中间的风扇要比两边的弱一些,铜管挺多,得保证足够的散热啊。

  右侧这个位置是硬盘位。

  左侧这里是光驱位。

  GPU的位置。

  拆到这里,就必须要翻过来拆C面了。

  这里还有一个 128 的SSD。

  拔掉两块卡

网友:
这种机子好复杂啊  那种金色的排线也很容易断掉 还很贵哦

网友:
发热量很高,放在怀里可以当热宝了,呵呵

网友:
楼主,全拆解主板怎么没拆出来

网友:
这机子太贵  一般我都不敢拆

网友:
是拆的练手还是要维修哦。 。呵呵。

网友:
背面一拆开 我去 最显眼的就是散热器了

网友:
拆开看很高端的样子,不知道用着咋样的

网友:
两张独显的笔记本还是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
很少拆,我这有一部会花屏

网友:
被外星人秒成渣

网友:
是楼主亲手拆的?

网友:
前段时间接过一台这样的机器,查了一下是蓝天代工,以前是专门做外星人的代工厂,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没做了,自己打品牌,定位高端游戏本

网友:
这机子这么贵,做工豪华

网友:
不要害怕 仔细点 啥机子都能拆!!

网友:
这种机子出货 量一般都不大,蓝天代工的规模也不大

网友:
我想说的是,玩游戏,电池能坚持半小时么

网友:
外星人的机子修过一次,也是没有全拆过,楼主怎么不完全拆解。

网友:
不知道这电脑有没有外星人NB?

网友:
一個筆記本,有三個抽風,太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