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网本,开始菜单显示不出来,图像显示不全

楼主(2015-09-05):
     一个上网本,型号没有,清华同方的,开机清华同方几个字特大,进入BIOS,显示不全,系统,开始菜单都看不到,不管你怎么分辩率,没有用。
     维修思路,一是BIOS坏了,一是显卡工作不正常,三是屏幕检测出了问题,就是串行检测线
     先进BIO设成默认设置,没用,没有图纸,看显示信号是从CPU下出来的,加焊CPU,故障也如此。快速拆开屏幕,测屏线,测到有一根电阻变成46欧,有一根断了,把这两根线找到接好,开机屏幕正常,这两根线不用说是串行屏幕信息检测线

网友A:
先加焊CPU是非正常的检修方法,检修这种问题肯定是从上到下。被你加焊过CPU到底能用多久不返?不确定。

网友:
先排除 软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加焊CPU是非正常的检修方法,检修这种问题肯定是从上到下。被你加焊过CPU到底能用多久不返?不确定。

没有图纸,这是最简单的粗暴方式,在网上也找不到BIOS,如果找得到,肯定先刷BIOS,,测屏线又怕麻烦,所以先加焊了

网友B:
这样情况一般都是上部分有问题的 可以外接试试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情况一般都是上部分有问题的 可以外接试试一目了然

我修到过外接正常,但内接不正常的,但故障在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