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MX SE PLUS REV.2.02G 不跑码

楼主(2015-09-05):
华硕M2N-MX SE PLUS REV.2.02G没复位不跑码。量了内存 总线 桥供电都有,就是CPU供电没有。各位大神,你们知道这块板的电源IC是哪个吗?是BD-AF J20吗?各位大神,帮帮忙分析下啊! 我不会修没CPU供电啊!

网友:
有谁会修这块板啊?没CPU供电啊

网友:
各位大神求支招啊!没CPU供电怎么修啊?小弟在此先感谢各位大神啦!小弟在线等啊!各位大神速来啊!

网友:
上张图。。看看。。跑线了。。。找点位图了

网友:
不会跑线啊

网友:
大神呢?求大神支招啊

网友A:
CPU 供电IC 就在CPU 插槽旁边 啊

网友:
CPU 旁边的  你  拍个照上传 看下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供电IC 就在CPU 插槽旁边 啊

这型号板子是在CPU的住供电芯片24脚相连的Q17的小三极管E级连接内存中间有个822排阻换掉就可以了,这个板子应该算是通病

网友:
你总得弄个照片让我们看看吧

网友:
CPU供电还是相对好修的,查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 升压 en 脚 都正常还不出CPU供电一般都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