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不引导

楼主(2015-09-05):
HP G4 不引导 EC 附近进过水 清理换好EC 后 卡机过了HP LOGO 界面就重启 一直循环 U盘也不引导 求解
重启

网友A:
拔掉所有外设试试

网友:
EC BIOS 已经刷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拆掉外设,能进BIOS界面看是不重启

网友:
查查南桥。

网友:
下桥看看有无进水,换一个上去。

网友:
一般没有进水的话 EC BIOS 南桥

网友:
ec有没有换掉?最好换个试试

网友:
电阻有变值没 扫查

网友:
有东西掉了吧,仔细查看有没掉件

网友:
仔细查进水的附件器件有问题没

网友:
这种情况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哒哦

网友:
进水机器难搞,要查找外设,有没有进水损坏,导致主板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