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不懂求请教看图

楼主(2015-09-05):
想知道现在主板通电后R3 一端有15V电压 一端没有 3V电压只有3脚有  我小宝 请问大神指导的指点下

网友A:
只有INT_LVDS_VDDEN为高时,Q1导通,Q65A/Q65B截止,+15V经R3导通Q4,将+3V转换为LCDVCC_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INT_LVDS_VDDEN为高时,Q1导通,Q65A/Q65B截止,+15V经R3导通Q4,将+3V转换为LCDVCC_R

通电测量现在Q1已经导通了  但是Q65A/Q65B只有5/2脚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INT_LVDS_VDDEN为高时,Q1导通,Q65A/Q65B截止,+15V经R3导通Q4,将+3V转换为LCDVCC_R

Q65A/65B已经截止了 但是15V还是没有过来  没有导通Q4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测量现在Q1已经导通了  但是Q65A/Q65B只有5/2脚有电压

Q65的5PIN/2PIN有电压,Q4肯定是截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65A/65B已经截止了 但是15V还是没有过来  没有导通Q4

你查下C3/R3和Q3,以及他们之间的物理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测量现在Q1已经导通了  但是Q65A/Q65B只有5/2脚有电压

Q1导致了,那个Q65A和Q65B的G级就不应该有电压了呀,如果有的话,说明R2到Q1的3脚线路不通呀有断线呀

网友:
你是还没毕业吗?这电路老师有说到的呀!这电路看不懂的话,待机3/5V的开启电路相似也就会看不懂的。
拆掉Q65后Q4的G极没控制为15V电路不能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测量现在Q1已经导通了  但是Q65A/Q65B只有5/2脚有电压

Q1导通了就将+5V_S5过R2拉到地了,不可能Q65的5/2脚有电压。是没导通吧?查INT_LVDS_VDDEN是否为高,为高才正常将Q1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查下C3/R3和Q3,以及他们之间的物理连接是否正常。

C3对地有阻值正常R3阻值也正常  这个是显卡上面出来的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咧哈  导致没有出屏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C3对地有阻值正常R3阻值也正常  这个是显卡上面出来的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咧哈  导致没有出屏的供电

直接飞线看看

网友:
直接飞线看看

网友C:
综合你的回复可以确定你机器是INT_LVDS_VDDEN没正常产生所致的,查这信号来源吧!

网友:
击穿了算妳的 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综合你的回复可以确定你机器是INT_LVDS_VDDEN没正常产生所致的,查这信号来源吧!

这个信号是直接从显卡上面出来的  我已经更换了一个显卡了 还是一样的情况 发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综合你的回复可以确定你机器是INT_LVDS_VDDEN没正常产生所致的,查这信号来源吧!

难道是直球没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综合你的回复可以确定你机器是INT_LVDS_VDDEN没正常产生所致的,查这信号来源吧!

看错了 是从PCH 上面出来的  抱歉 大意了

网友:
重点查Q1的2脚 这个脚必须要有电压

网友C:
什么机器?电流多少?电压出全没有?PLT_RST#出来没有?前面工作条件不足,这信号肯定不出。要分清是否到这信号开启的时候才行。

网友:
慢慢查INT_LVDS_VDDEN前后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机器?电流多少?电压出全没有?PLT_RST#出来没有?前面工作条件不足,这信号肯定不出。要分清是否到这 ...

联想的Z580 论坛里面有一个和我这个一样的毛病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6201-1-1.html

网友:
测Q65 5脚,是否搞电平,如果不是高电平的情况,c3估计击穿了
Q65损坏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