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指导HP 15-N010AX跑50代码怎么修

楼主(2015-09-05):
哪位大神帮忙指导一下HP 15-N010AX跑50代码怎么修,版号是DAOU93MB6DO REV D,BIOS刷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换一条好内存看看,还不行找内存的条件。

网友:
重点为显卡,加热看看。

网友:
先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再说呀

网友:
内存是不是低电压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