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s210A 光头便宜和昂贵有何不同

楼主(2015-09-05):
  cd 机光头读不到碟,型号 Sony kss210a,在淘宝看到以下网址,价钱分别50,65,85元
这三款价钱有何分别?是不是85元出来音质最好?
请指点谢谢

http://m.intl.taobao.com/detail/detail.html?spm=a1z5f.7632060.0.0&id=20619584120

网友A:
应该与激光组件的功率与驱动步进电机精度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与激光组件的功率与驱动步进电机精度有关。

谢谢
请问kss210a原装和国产出来音质会有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请问kss210a原装和国产出来音质会有分别?

只要读出来解码以后肯定是一样的,音质与原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