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求解释

楼主(2015-09-05):
主板上有个芯片叫双D型上升沿触发器 请问这芯片是做什么的?

网友:
所谓的触发器,就是给特定的波形(比如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幅值达到要求)即可触发该器件状态转换,类似于门电路。触发器种类繁多,可以自行百度查阅

网友:
在主板上就是门电路芯片吧 芯片型号是HCT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