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图纸的DELL 14R-5437奇葩症状!

楼主(2015-09-05):
如题,此机器客户说不开机,拿来后把电池取下来,直接上可调电源,开机直接亮机!可能是客户使用不当,保护了!结果放那半个多小时后,再开机又不开机了。拆开机器,测没有短路的地方,上电,又可以开机了,反复试都没问题,装外设的时候,每装一件开次机,都正常开机。装好开机也正常,放半小时左右在开机又无法开机,由于没有图纸,没法搞,注意了下,按开关的的时候电源指示灯闪一下,无法开机!求大神指点思路!万分谢谢!

网友:
应该触发了下 亮的话 你应该测量吧 不行就送修

网友A:
机器偶尔不触发,主查的是ACIN信号和LID#的信号和温控电路的问题,后续供电电路问题不大。不触发时查EC送出PWRBTN#给桥没有?是否桥没返回SLP_S3#信号?桥的RTC电路会出现这等现象。

网友B:
如果裸行不存在等等半个小时不开机的情况 那就应该是外设引起的吧,这个要花时候一件一件的测量还要注意加了外设以后是否存在短路的情况 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裸行不存在等等半个小时不开机的情况 那就应该是外设引起的吧,这个要花时候一件一件的测量还要注意加 ...

裸板也一样症状

网友C:
仔细看一下是不是有电阻腐蚀变黑或者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偶尔不触发,主查的是ACIN信号和LID#的信号和温控电路的问题,后续供电电路问题不大。不触发时查EC送出 ...

查查先,谢谢指点!

网友B:
如果裸板也是一样的话,那就在不能触发的时候量一下EC和桥的待机条件呀,看是哪个条件不稳定造成了,EC的供电,时钟,复位,LID,RSMRST,ACIN;桥的RTC电路是否每个都正常,供电,时钟,复位,BATLOW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裸板也是一样的话,那就在不能触发的时候量一下EC和桥的待机条件呀,看是哪个条件不稳定造成了,EC的 ...

这机器没图纸,不知测那脚!

网友:
机器能充电吗?

网友E:
有没有进水痕迹啊,EC 不开机下  待机电压有吗

网友F:
好奇葩的机器,是不是冷机器会不开机?还是说半小时自动关机后不能开机,不管怎么样都挺烦的,没图纸的机器更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没图纸,不知测那脚!

版本号是多少的呀。可以参考一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6521-1-1.html这个可以通用的,你可以验证一下

网友:
估计是有电容不稳定

网友:
接触不良,受热不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版本号是多少的呀。可以参考一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6521-1-1.html这个可以通用的,你 ...

我现在看的就是这个图纸,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开机,瞬间slps4也有跳变,不持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进水痕迹啊,EC 不开机下  待机电压有吗

EC,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网友G:
不稳定的一般是进过水 仔细观察下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看的就是这个图纸,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开机,瞬间slps4也有跳变,不持续!

那你看一下1D35V_S3和1.35V_VTT_PWRGD是否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看一下1D35V_S3和1.35V_VTT_PWRGD是否有问题呀

图纸不通用!,找不到件对不上号!哎!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稳定的一般是进过水 仔细观察下主板

没有进水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奇葩的机器,是不是冷机器会不开机?还是说半小时自动关机后不能开机,不管怎么样都挺烦的,没图纸的机器 ...

是啊,蛋疼!

网友A:
没图纸不好查,按开关灯闪,你也说了桥有收到PWRBTN#上电请求的了,加焊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不好查,按开关灯闪,你也说了桥有收到PWRBTN#上电请求的了,加焊桥试试吧。

这没桥的,就一个u

网友H:
裸板试下关了之后看能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裸板试下关了之后看能开吗?

现在不能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一下是不是有电阻腐蚀变黑或者虚焊

看不出端倪!

网友I:
楼主这机子不好弄哦。

网友:
应该是哪个触发条件不稳定,这种机器最头疼。

网友:
隔离保护飞跟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机子不好弄哦。

太难弄了,而且没图纸,借鉴的图纸对不上号,!件难找!哎!!!

网友:
我手头今天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就是开始可以开机,现在不加电了,充电芯片烫,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有图纸发个,谢谢了

网友:
用手接在CPU再开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