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 PLUS R2.开机后一个小时左右会南屏

楼主(2015-09-05):
这个电脑是网吧用的,客户说用一会后会死机,我装上硬盘装系统拷机,声音网络全部正常,大概在一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就会南屏,硬盘是好的,系统装了三次,我看过维修网远程视频里面说过,RT9173不稳定会导致南屏和死机,可是这块主板上面只有uP6281B8     GS393S    RT8120H  到底是不是这几个芯片问题,求解啊!

网友A:
先看一下CPU供电是否稳定呀,散热是否有问题,如果CPU支持集显可以取消独显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CPU供电是否稳定呀,散热是否有问题,如果CPU支持集显可以取消独显看一下

电压还没测,温度没问题,我用的就是集显!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