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220i 开机显一下后来就不显了怎么办

楼主(2015-09-05):
et2220i 开机显一下后来就不显了怎么办

网友:

et2220i 开机显一下后来就不显了怎么办  附上BIOS

华硕一体机ET2220INKI-B002A 板号ET2220I MAIN BOARD REV:1.2.rar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你这贴是想说明什么,问题是BIOS?还是想问别人呢》?

网友:
是不是显卡驱动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有问题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故障

网友:
首先确定是可以开机的,外接看看,是暗屏,还是黑屏。屏线,屏。最后查屏供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散热问题,或哪个电压不正常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