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7A主板不过内存连续报警

楼主(2015-09-05):
映泰A57A的主板,诊断卡跑5453连续报警,  刷过BIOS,版本都试过。测主板各电压都正常,内存工作条件正常,求救

网友:
换CPU试一试

网友:
查下挂在总线上的芯片是不是有坏的。比例声卡,网卡

网友:
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A:
你这是内存断线,看看236脚有没正常电压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内存断线,看看236脚有没正常电压

,厉害。。。。。。。。

网友:
这个主板难修

网友:
先拆外设 后刷BIOS 再不行 干桥

网友(2015-10-06):
今天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也是跑45,刷bios不行,测量236教无电压,发现底线烧   断线了,然后飞线ok了

网友:
看内存236脚地spd电压有没有。这个电压也是内存重要供电,

网友:
新主板不好修 CPU也有可能 内存频率

网友:
有时候的故障就在不经意间。。楼主一句各大供电正常。。不知道都测了那些供电嗯。。刚才看了个帖子说是cpu还有个apu的供电。不知道楼主的这个板有没有这个供电。。

网友:
梦幻、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