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收到客户送来一台打印复印一体机开机显示E0 请大神们赐教经验

楼主(2015-09-05):
开机显示E0  扫描器动几下,网上查资料说是卡纸,但是不知道怎么查  ,是不是某个感应器被挡住了,
打印机:理光SP  100SU  。谢谢大家。

网友:
查下传感器,纸路传感器,与出纸传感器,看有无复位

网友:
传感器我量了下 没有坏的迹象  ,我把前面的那个传感器换了 就开机正常了,现在是复印的时候纸张到快出来的时候就卡住了 把上盖动一下就可以出来了,之后又自动复印了 ,没有设置多份复印的。前辈赐教、

网友:
用湿布把挫纸轮擦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