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75MU38B REV:6.0反复重启掉电

楼主(2015-09-05):
今接一块主板映泰B75MU38B  REV:6.0点不亮 反复掉电....以为是BIOS问题 就去官网下载BIOS刷过后能点亮 以为故障解决了 装主板试机进系统十几分钟后重启..,拆主板通电测量各路电压正常(在正常显示不掉电的情况下)就是发现桥芯片发热的特厉害。。声卡 网卡手摸温度正常。。请教下大家是不是桥有问题啊  单桥芯片 感觉是H61的芯片组

网友:
还发现个问题 开机久了 会显示全屏红屏绿屏。。。

网友A:
北桥拿去BGA换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拿去BGA换掉看看

恩 ,应该是北桥虚焊造成的

网友:
加个独显试试呢?如果好了就应该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