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富士康G31MX-K档25代码

楼主(2015-09-05):
富士康G31MX-K档25,首先换内存,CPU无果后,刷BIOS还不行,就开始拆外设,拆掉网卡不行,再拆声卡OK,这机器好像是通病。这是开店修好的第一块主板,要发表记录一下。

富士康 G31MX-K.zip

网友:
简单的问题不要复杂化

网友:
25代码一般外设多

网友A:
厉害,一炮打响

网友:
来个开门红。以后生意会更好

网友:
这板子怕短线哟~!

网友:
为啥子不直接拆声卡呢。。。。仔细点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网友:
原来是 拆好的

网友:
25  就是外设坏了

网友B:
维修步骤算正常。只是如果网卡芯片不特别烫,我一般都先拆声卡,只是因为声卡还原的时候要好焊些。

网友:
恭喜楼主开门红!!!

网友:
这个记住了 手下有个卡25的  给你提醒了

网友:
感觉维修就是这样。。。要细心啊。。。

网友:
挡25,26首先拆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一炮打响

是啊,最怕就是刚开店就碰到难的修不了,那会让觉得技术不行。

网友:
没办法啊,我学这个出来都很少修主板没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步骤算正常。只是如果网卡芯片不特别烫,我一般都先拆声卡,只是因为声卡还原的时候要好焊些。

对,声卡是比网卡要好焊,但怕是打雷烧的所以才先拆网卡

网友:
声卡是什么型号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