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G-71C11T

楼主(2015-09-05):
SONY  型号PCG-71C11T

板号 S0206-1
Z50-BR MB
48.4MSO2.011
MADE IN CHINA

SONY

MBX-252

板子故障是 进系统 到 滚动条 都开始断电!! 滚动条 走完 都断电了

AMD集成主板    CPU加焊过   桥 加焊过... 过了 滚动条 还是 断电....谁修好过  这样 故障的机器。。

网友A:
CPU       我之前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
AMD CQ40 进系统掉电,偶尔还不显示,换CPU好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是不是CPU发热温度过高掉电,换CPU试了没?

网友:
换换CPU试试

网友:
哈哈。我能说换过CPU也一样吗

网友:
短接温控芯片控制 看是不是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我之前换了CPU就好了

CPU换一个新的!!故障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CPU发热温度过高掉电,换CPU试了没?

不是应为 温度 掉到的!!!  进 系统  到 滚动条 都断电了

网友:
CPU 换过了。。一样的情况!!!!!

网友:
MBX-252 进系统 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