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主板挑显示器

楼主(2015-09-05):
华硕M2N68-AM 维修完成 插上诊断卡 一路跑到00 亮机代码  插上冠捷915sw显示器 无显示   换台显示器 可以点亮显示器  再换一台显示器  也可以点亮  再换冠捷915sw仍然点不亮屏幕  换vga线 问题依旧  用另一台电脑可以点亮915sw   主板挑显示器?哪位大神可以给解惑一下  非常感谢!  插独立显卡 可以点亮!

网友A:
你确定你那冠捷显示器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那冠捷显示器没问题?

其他主机  可以点亮冠捷显示器 刚又换了一台电脑  一样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主机  可以点亮冠捷显示器 刚又换了一台电脑  一样可以点亮

你插下独立的看看能亮不。这个问题不好修啊,我上次修的是笔记本挑屏的。那个是直接换北桥就不会了,不知道台式的是否这样

网友:
你插下独立的看看能亮不

网友:
插独立显卡可以点亮

网友:
看看桥~!怕桥有问题

网友:
把分辨率调小一点看看行不行……

网友:
热插拔不管,,那插上后再开机呢?

网友:
恩。这个问题,好是不兼容呀,换个只有GRBHV的线试下呀,,

网友:
有些显示器有检测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