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lenovo V470C拆机除尘后,开机桌面自动弹出搜索对话框,求各位给个主意

楼主(2015-09-05):
      一台lenovo V470C拆机除尘后,开机桌面自动弹出搜索对话框,以为是键盘没有插好,拆机又把键盘排线接口处,用橡皮搽了下,开机但还是自动弹出搜索对话框。
      又认为自己把机器没有装好,拆机仔细认真的把各个部件都认真装了下,但还是不行。以为是系统的问题,把客户的盘全部删干净,从新安装系统,还是不行,求各位大师 给个思路,另外键盘每个键都测试过了 完全正常 。问题解决了 可以给积分 急需解决

网友A:
f3 是搜索的功能键,你检查下

网友B:
不插键盘会不会跳出来

网友B:
是键盘问题的话  就可能是罗丝打长了  打到键盘连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键盘会不会跳出来

谢谢回复,不插键盘不会自动弹出搜索对话框,拔掉键盘的话,开机正常,我试着最小化,只有主板和触摸板,开机进win7完全正常,但就是一插键盘的话,开机就自动弹出搜索对话框,但是键盘 我进入系统 打开记事本 发现并没有键自动 按下去的现象啊  ,

网友C:
先取消键盘开机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键盘问题的话  就可能是罗丝打长了  打到键盘连住了

回楼主,我害怕是键盘没装好 在C壳我就没往下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取消键盘开机试一下吧

回楼主。把键盘去掉完全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f3 是搜索的功能键,你检查下

回楼主,我把F3键冒 取了,发现F3按钮正常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楼主,我把F3键冒 取了,发现F3按钮正常啊

键盘真正卡住的很少,我怀疑里面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键盘真正卡住的很少,我怀疑里面短路了

你可拔掉键盘,外接一个键盘试试,如果好了,键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楼主。把键盘去掉完全正常

那就换一个键盘试一下,还有看一下键盘接口是否有问题呀

网友E:
键盘的可能性比较大,最好找个键盘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真正卡住的很少,我怀疑里面短路了

我也觉得键盘坏了的 可能性很大,拔掉键盘的话,进入系统完全正常,用USB键盘也完全正常,唉 运气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取消键盘开机试一下吧

回楼主,去掉键盘完全正常,但是 我进入系统里面 用记事本  发现 并无任何键自动按下去的 现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换一个键盘试一下,还有看一下键盘接口是否有问题呀

我这还没有 这 V470C的键盘 ,唉 键盘的可能性很大,我在想 咋回复人家客户呢

网友F:
可能是拆的过程中动到键盘的排线了。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键盘的可能性比较大,最好找个键盘试一下

谢谢楼主的回复,经过测试 我也觉得键盘的可能性很大哦 ,另外客户的机器 以前是没有拆开过的  我是第一个人拆这机器 给各位提个醒 以后遇到lenovo V470C的机器千万要注意  去键盘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拆的过程中动到键盘的排线了。换个键盘试试

但是键盘的所有键 我测试了 都可以正常打出字母和字符来

网友G:
这是键盘穿键!客户不介意 就算了!不然必须换键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键盘穿键!客户不介意 就算了!不然必须换键盘了!

嗯,楼主说得对,其他键都好着 就是开机老是自动弹出搜索对话框,一下子都能弹出八九个 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关

网友H:
键盘坏了吧,换个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键盘坏了吧,换个试试啊

我是在我们县城的,压的货比较少,换键盘的话,还得要发货的 ,折腾了这么久 我也觉得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应该键盘坏吧 这样 我都是先外接一个 确定没问题再换新的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一般就是键盘坏吧    太纠结了

网友:
F1-F12中有个别键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拔掉键盘,外接一个键盘试试,如果好了,键盘的可能性很大。

外接键盘跟里面键盘概念相同吗?一个走桥一个走EC。

网友I:
除了F3之外WIN+F也是搜索,留意下这两个键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只能换键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除了F3之外WIN+F也是搜索,留意下这两个键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只能换键盘了

谢谢楼主的回复,我试下

网友J:
想那么多头大,直接换键盘

网友:
按键坏了。

网友:
最后我把win7里面的 搜索功能给禁用掉了,这样的话,开机后 进入桌面弹出一个提示 ,然后按键盘任意键 ,关掉这个提示,并无再出现自动弹出搜索对话框了,只是每次开机都会弹出这个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想那么多头大,直接换键盘

回,楼主 可以确定就是键盘的问题了

网友K:
遇到过一个!也是开机自动搜索!换键盘好的,而且我那机器因为键盘的缘故会卡WIN滚动条哪里,必须按下回车在能进系统!

网友:
就是键盘上的问题

网友L:
这种开机报错,报警,首先排除键盘外设。这种应该就是客户之前键盘有问题罢了,不过你稍微被点,一般清灰换屏之类似之前一定要确定开不开和其他故障。一旦拆机就说不清故障。以后多注意,赚钱重要。但有些钱宁愿不赚,也要自己赔钱进去。

网友:
键盘重新插下呢,清理一下,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M:
楼主清灰之前没开机看看吗?

网友:
   把键盘去掉  不会的话  就是键盘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遇到过一个!也是开机自动搜索!换键盘好的,而且我那机器因为键盘的缘故会卡WIN滚动条哪里,必须按下回车 ...

嗯,楼主的现象和我的也一样,就是在开机的时候会档window7  画面,必须得按回车才能继续加载系统。我怀疑是F3键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开机报错,报警,首先排除键盘外设。这种应该就是客户之前键盘有问题罢了,不过你稍微被点,一般清灰换 ...

回楼主,我拆机之前,还专门仔细的试了下,键盘的每个键,就是除完尘后,开机都正常,客户的系统是用360安装的,界面比较差,让我帮他给优化了下,我调试好,他也试着好着呢?我说你重启一下,结果就出现了开机自动弹出搜索对话框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M:
楼主清灰之前没开机看看吗?

回楼主,我每个键都试过了,并且客户的机器是我第一个拆了,连C壳键盘下面的易碎标都还在呢 ?唉 人背的很

网友:
这个还是头一回看到这个问题  没有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楼主,我每个键都试过了,并且客户的机器是我第一个拆了,连C壳键盘下面的易碎标都还在呢 ?唉 人背的 ...

....只能认了

网友:
这,这,这,换键盘吧

网友:
明显键盘坏了,换

网友:
有换新的键盘测试过吗?

网友:
应该是你取键盘时整出来的问题    好好和客户沟通一下也许客户不会在意的

网友:
楼主可以拔掉键盘看下是否弹出 来确认下是键盘还是主板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