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50分,急求解决一台lenovo V470C拆机除尘后,开机桌面自动弹出搜索对话框

楼主(2015-09-05):
一台lenovo V470C拆机除尘后,开机桌面自动弹出搜索对话框,以为是键盘没有插好,拆机又把键盘排线接口处,用橡皮搽了下,开机但还是自动弹出搜索对话框。
      又认为自己把机器没有装好,拆机仔细认真的把各个部件都认真装了下,但还是不行。以为是系统的问题,把客户的盘全部删干净,从新安装系统,还是不行,求各位大师 给个思路,另外键盘每个键都测试过了 完全正常 。问题解决了 可以给积分 急需解决

网友:
拿掉键盘 开机试下

网友A:
你这是笔记本啊,不过这个问题你直接把IO拆下来重新装上就不会,这个我修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笔记本啊,不过这个问题你直接把IO拆下来重新装上就不会,这个我修过

我记得 我除尘的时候,没有动过EC啊,连EC上的贴纸我都没拆 ,动主板的话 也要告知客户呢  私自去搞 麻烦就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 我除尘的时候,没有动过EC啊,连EC上的贴纸我都没拆 ,动主板的话 也要告知客户呢  私自去搞 麻烦 ...

你这是因为你装键盘时候碰到IO芯片的某个脚,或者是你装键盘时候用力压了下键盘也会这样的。你知己去把IO拆下来重新装上去就可以了,如果还会就把IO旁边4个电阻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因为你装键盘时候碰到IO芯片的某个脚,或者是你装键盘时候用力压了下键盘也会这样的。你知己去把IO ...

谢谢楼主的回复,我知道 ,不过这还得和客户沟通一下 要是拆下EC(I/O)还是不行的话 不好跟客户交代

网友C:
我想知道你的解决结果是什么?

网友D:
本本  就是麻烦……动一动,它就找你麻烦……

网友E:
去掉键盘试试 不行差EC

网友F:
清灰是有风险的,,哎,外面人不知道我们维修的哭,,希望楼主顺利解决。

网友:
清灰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清灰是有风险的,,哎,外面人不知道我们维修的哭,,希望楼主顺利解决。

回楼主:谢谢各位昨天给我的建议,最后可以确定的是 键盘坏掉了,应该是键盘某个键短路了或者窜键了,但是进入系统后,每个键的功能又完全正常。说说最后的解决方法吧,最后没办法。感谢  hbsygst的楼主给的建议 他说是 F3键和win+F键出现异常,最后可以确定的是 F3键异常,但是 弹出搜索对话框,只会在win7加载桌面和程序时出现,加载完后,就正常了。
      直接进入系统把 ,win7的搜索功能给关闭了,点击控制面板——程序和功能——打开或关闭windows功能——把windows search 前面复选框中的勾号 去掉,点保存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开机后 进入桌面弹出一个提示 ,然后按键盘任意键 ,关掉这个提示,并无再出现自动弹出搜索对话框了,只是每次开机都会弹出这个提示。最后只能这样解决了,和客户沟通了半天 才是这个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掉键盘试试 不行差EC

回楼主 :谢谢各位昨天给我的建议,最后可以确定的是 键盘坏掉了,应该是键盘某个键短路了或者窜键了,但是进入系统后,每个键的功能又完全正常。说说最后的解决方法吧,最后没办法。感谢  hbsygst的楼主给的建议 他说是 F3键和win+F键出现异常,最后可以确定的是 F3键异常,但是 弹出搜索对话框,只会在win7加载桌面和程序时出现,加载完后,就正常了。
      直接进入系统把 ,win7的搜索功能给关闭了,点击控制面板——程序和功能——打开或关闭windows功能——把windows search 前面复选框中的勾号 去掉,点保存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开机后 进入桌面弹出一个提示 ,然后按键盘任意键 ,关掉这个提示,并无再出现自动弹出搜索对话框了,只是每次开机都会弹出这个提示。最后只能这样解决了,和客户沟通了半天 才是这个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本  就是麻烦……动一动,它就找你麻烦……

我们做维修的就是这样啊,再难还得做,不能因噎废食嘛,谢谢各位昨天给我的建议,最后可以确定的是 键盘坏掉了,应该是键盘某个键短路了或者窜键了,但是进入系统后,每个键的功能又完全正常。说说最后的解决方法吧,最后没办法。感谢  hbsygst的楼主给的建议 他说是 F3键和win+F键出现异常,最后可以确定的是 F3键异常,但是 弹出搜索对话框,只会在win7加载桌面和程序时出现,加载完后,就正常了。
      直接进入系统把 ,win7的搜索功能给关闭了,点击控制面板——程序和功能——打开或关闭windows功能——把windows search 前面复选框中的勾号 去掉,点保存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开机后 进入桌面弹出一个提示 ,然后按键盘任意键 ,关掉这个提示,并无再出现自动弹出搜索对话框了,只是每次开机都会弹出这个提示。最后只能这样解决了,和客户沟通了半天 才是这个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你的解决结果是什么?

回楼主 :谢谢各位昨天给我的建议,最后可以确定的是 键盘坏掉了,应该是键盘某个键短路了或者窜键了,但是进入系统后,每个键的功能又完全正常。说说最后的解决方法吧,最后没办法。感谢  hbsygst的楼主给的建议 他说是 F3键和win+F键出现异常,最后可以确定的是 F3键异常,但是 弹出搜索对话框,只会在win7加载桌面和程序时出现,加载完后,就正常了。
      直接进入系统把 ,win7的搜索功能给关闭了,点击控制面板——程序和功能——打开或关闭windows功能——把windows search 前面复选框中的勾号 去掉,点保存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开机后 进入桌面弹出一个提示 ,然后按键盘任意键 ,关掉这个提示,并无再出现自动弹出搜索对话框了,只是每次开机都会弹出这个提示。最后只能这样解决了,和客户沟通了半天 才是这个结果。

网友:
这个是很正常的。。。用久了的键盘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清灰尘前跟客户说清楚风险。。客户可以接受那就动手了。。。。。上个月一个同事就是帮客户清尘。清完有几个键坏了。。拆键盘发现断线了。。。最后自己动手补线。。。很麻烦的。。。所以以后一定要跟客户沟通好风险。。。这样大家都好。。。

网友:
清灰也是有风险的,没办法有时赶巧了

网友:
原来是键盘坏了。

网友:
刷个BIOS   难道是bios程序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99.9%是键盘坏啊,机器键盘拆下来,换个USB键盘上去,测试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