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 269 按开关指示灯就亮一下就灭,不触发

楼主(2015-09-05):
如题,按一下开关电源指示灯就亮一下,再按一下也是亮一下,待机3V 5V正常,没发现短路,BIOS也刷过
献上图纸

网友:
电流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说一下好判断呀

网友:
应该是不 是掉电

网友A:
这种情况是短路,量公共点阻值啊

网友:
按上电时序查吧 ,一步步 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真是个好办法。

你回复很多这样的 不怕给封号?

网友:
看电流跳变   只能一步步慢慢查

网友:
分清是EC还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是短路,量公共点阻值啊

3V 5V待机都正常,公共点阻值正常

网友:
故障是不触发就按照时序触发啊  有图纸不难修

网友:
楼主都有图纸了,按照加电的时序去测量 电压值和信号值,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太清楚。电流多少,电压除了35V还有别的电压怎样,电感对地值多少,你查了那些地方?

网友:
一个条件都不查怎么讨论